神舟天运M122DCPU无供电

楼主(2010-11-27):
机型:神舟天运 M122D
机芯:志和245TI机芯
故障现象:开机,三个键盘灯常亮,电流由待机时的0.05A到开机后瞬间跳变未0.8A然后回落到0.432A不再变
电压测量:除了CPU内核供电电压缺失外,其它电压都正常
                 CPU内核供电芯片为MAX1907A,其使能控制电压为3.3V正常,只是其REF电压在开机瞬间有0.15V跳变为0.07V
初步分析:VCORE产生电路有异常导致该芯片保护,停止REF基准电压输出,于是MAX1907A停止振荡,所以不产生VCORE电压。
                检测上下管均正常,VCORE端对地阻值也正常,代换MAX1907A芯片也一样。
求维修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