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压跳动

楼主(2010-11-27):
飞利浦显示器,拿过不开机,拆机第一件事就是测5V12V电压,发现5V只有1点几伏,12V电压是13V到14v跳动,看起来是那里短了,首先断开高压板,问题没变,测两个整流二极管,很正常,换了光耦和431也问题一样,难道是变压器有问题,想知道变压器有没问题要拿出我的绝招了,拿出万能电源模块,红线接上D极,黑线接地,12V出来了不跳变,5V没出来,还是只有1点几伏,真是变压器坏了?我不服气,拆了整流二极管,测交流5V电压正常啊,想想我就换了一个整流二极管,没想到5V正常了,去掉万能电源模块电压跳变了。

总结:整流二极管也有软击穿

网友:
"想知道变压器有没问题要拿出我的绝招了,拿出万能电源模块,红线接上D极,黑线接地,"这句话没看明白,楼主能给解释一下吗?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万能模块是什么样的?能解释一下嘛?很少遇到这么好的事、一般都是因为那个电容失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拿出万能电源模块,红线接上D极,黑线接地,红线多少v的,用atx电源行不行。

网友:
<拆了整流二极管,测交流5V电压正常啊>,不知LZ是怎样测得交流5V电压正常的?要知道这开关变压器次级是约65KHZ的脉冲电压,只能用示波器测出,约峰-峰值70V!  并且,当拆了整流二极管后,5V无输出,开关电源根本不工作,哪里来的交流5V电压正常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万能电源模块有三根线,是个独立的单元,外面买的到,你没有见过吗

网友:
用万能电源模块改起来的电源板不稳定,最好是把原板修起来。
再说也不是所有的电源板都可以改的起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修好的,你没见吗?我只是用万能模块分析一下,请你看清楚

网友:
楼主方法高,万能模块可以用来测试电源  一般不要用来维修用  电源模块我用过 并不是他们吹的那么好   用电源模块修好的电源不稳定  容易返修  。

网友:
电源跳变,一般是因为光耦反馈回路上的电解电容漏电造成的。在电源开关管或电源模块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