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 DPS-315JB 小电源

楼主(2010-11-27):
电脑可以启动,不显示。用好电源代换启动正常,证明是电源引起的主板工作不正常。
电源可以启动说明待机电路是正常的。折电源,上电测主滤波电容二端电压只有220V左右不正常,这二端正常应该有310V左右的电压,该主电源用的是1M680,为确定是整流滤波电路还是主电源电路引起的电压低,吸空开关变压器初级焊点。上电测主滤波电容二端还是只有220V。说明故障点在整流滤波电路,折下电解测其中一个电容量为0,换上200V/220U电解,上电测315V正常了。恢复电路上板试机OK。本故障没有什么技术性特点,只为赚点分。

网友:
电容成对更换,这是我的原则。
到时再出问题一测另一个电容也没容量了

网友:
经济低潮期,能省一个是一个吧!呵呵。

网友:
多少W的电源,电容这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