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L205死机花屏维修

楼主(2010-11-27):
昨天接一客户机器,客户描述说开机一会儿就死机,还会掉电,偶尔还会花屏。跟客户谈好价钱,重做系统还是一样,拆机看到NEC128大电容肯定是它的问题,吹了好一会儿才把它弄下来,装的时候弄了2次还没弄好,就直接换了6个330UF的电容装上OK了。。
掉电

网友:
都是电容的问题啊

网友:
这么着就完啦。也太简单了吧,但愿我接的活都像这样哈哈

网友:
NEC的电容那么容易挂啊``是不是加热了NCP接触良好了啊?

网友:
通病,,东芝这种机子

网友:
兄弟能聊一下吗?我有一台东芝L205的电脑一一模一样的问题,不用电源适配器问题就好一些,只要一用就跟你说的问题一一模一样,我不经常在线,我的邮箱是:
wtchild@163.com
,看到信息能发邮件给我吗?期待跟你的联系!

网友:
前几天也和楼主一样的现像,加两个330上面的NEC电容不用取就好了

网友:
东芝机的通病

网友:
我每次都是换4个 呵呵

网友:
换4个好像不稳定

网友:
换六个大概多少RMB呀。我打算什么抱过去修一下。。。行价。。。谢谢!!!

网友:
我今天也接一台,,我给客户报200多元他不修,我给他出500块他也不卖。。晕得很

网友:
楼主能传个图呀

网友:
请问一下如果加电容是并联在上面的吧

网友:
维修神话
的帖子
你肯定是非洲来的。这么贵,黑人。。。。。
一修的6个全部换上多少呀。。。。。

网友:
楼主不取大电容是怎么加上去的啊,有图吗?共享下吧,我QQ463818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