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神舟笔记本,按开机键无反应,

楼主(2010-11-28):
神舟笔记本,按开机键无反应,待机电流0.01A,
拆出主板,发现此机以前被修过,这机只有CUP供电是开关电源,其它供电都是通过稳压器来供电的。
1、查主板上大的电感电压,看有没有3.3V和5V。
2、发现只有一个电感有0.9V,查其供电的电源管理芯片。APW7108,测量其功能引脚步,8及21脚为EN,一边是低电平,一边是高电平。28脚为VCC,输入电压正常。于是怀疑此芯片坏。
3、由于没有此芯片代替,从网上查到ISL6227可以与其代换,于是在料板上找到一个ISL6227来代换,换上后,发现旁边的一个稳压器APL5912,发烫,于是又把APL5912换上,
4、通电发现APL5912温度已正常。测大电感电压为5V。
5、装上CPU、内存,散热片,试机,这回终于可以开机了。
致此该机已修好。
我也拍了图片,但只能上传几张,不知为什么?

网友:
哎,人情冷暖.

网友:
这是什么图片啊,LZ以后发点清晰的图片吧。看这个图片实在累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