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高手现在有什么新的系统技术??

楼主(2010-11-28):
请问一下高手现在有什么新的系统技术??高手指点!!

网友:
不明白你指的是什么

网友:
同上...没看懂你在问什么..

网友:
是不是问有什么新的系统盘啊

网友:
装系统技术

网友:
装个系统还有啥高技术,无非两种,光盘装,存储媒介装,难不成谁吹一口气就能装进去?

网友:
O(∩_∩)O~微软下一代WIN8可以瞬间启动,上网看电影,还要购买账户才可以登入系统!

网友:
O(∩_∩)O~微软下一代WIN8可以瞬间启动,上网看电影,还要购买账户才可以登入系统!
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