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华通用板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0-11-28):
屏是HSD190MEN3,通用板是乐华的NTA93A,接上电源,按一下开关键,指示灯跳红,再接上VGA信号线红灯转绿,本以为一切正常。但接上屏线后按下开关键,红灯一闪马上灭了!
本以为是屏线问题,换了根屏线依然如此!搞不明白了~~同志们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
问题己经解决了,是电源板输出端的一个电容问题,换了就好了!
看来也只有这样理解了,在不上负载的情况下,这个电容勉强能维持供电,所以测到的电压都正常,一旦上了负载就吃不消了!
而那个淘宝卖家测试没问题,可能是凑巧他用的屏,功耗比较小!

网友:
说得不清楚,就你上面说的感觉是屏有短路,保护了。

网友:
补充两点:我用另一块鼎科2621通用板点屏是好的,屏图像可以显示!一切正常。
后来又将通用板,电源板,包括排线,按键打包发到卖家那里,卖家试了却说是好的,还照了照片给我看!

网友:
那就是你自己没装好呗,重新安装下

网友:
重新刷下程序,程序不对,之前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重新刷下程序,程序不对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这种情况除了屏不行一般都是程序问题,我遇到很多次了.

网友:
程序我也试过多个了!刷了17,19方屏通用程序不行,后来又试了HSD190MEN3系列六个程序,一个一人个试过去,还是不行,真是郁闷!

网友:
屏供电的跳线看看设置对不对,还有就是屏线是否插反了?

网友:
鼎科的2621通用板是需要跳线设置,但乐华的NTA93A是不需要跳线的,屏线肯定没有插反!

网友:
换个电源适配器试下,电源功率不足也是这样的

网友:
电源功率不足

网友:
可是电源板,通动板发到卖家那边试过,他那边也是19寸方屏,点得亮的!

网友:
肯定是考入的程序和屏不对应
建议在刷写一下程序

网友:
应该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
三星的G19P液晶,屏的型号是HSD190MEN3,哪位兄弟能提供一下程序,发到我邮箱kenwar@sina.com.cn

网友:
程序刷错了吧  可能是

网友:
既然板没问题,屏也没问题,可能还是屏线用得不对吧。

网友:
屏线没问题,把屏线也发到卖家那边试了说是好的!难道是这个通用板不支持这块屏?

网友:
屏线错了,或是屏上有短路请问你的屏是20针的?还是30针的,?要是30针的应该是供电短路,你把屏线插上驱动板也装上测屏供电和地线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