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一插电,就加电。

楼主(2010-11-28):
主板为技嘉的8PE800,主板一插电电源就启动(没按开关),南桥发烫。如图:电源绿线连接Q98,测得Q98的G极为0.6V,Q98的D极为0V,测得R310一边是5V,一边是0V。请教是什么问题?
window

网友:
3.3VSB短路, 测PCI A15PIN的电压,网卡拆掉

网友:
我是发了图片的。点解看不到的?

网友:
楼主按一楼的方法试试,修好了发出来学习下。

网友:
什么型号的南桥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是不是R728那条线路有问题?高手请出招帮忙一下。

网友:
换南桥拉.大哥

网友:
我想明白,是什么原因拉低的14脚PSON的电压。一插电就开机。????

网友:
查查A14脚 如果短路的话是南桥或网卡把网卡提了 然后再去查查usb的中间两条腿,

网友:
Q98是场管吗?有G D极?
测Q126的2脚是否为高电平..如果是高电平,那行Q98CE极短路了.如果是低电平.查R728那条线是否短路!

网友:
看来这个板子是南桥负责开机的。南桥短路了。

网友:
南桥如果热得很厉害的话就换掉可以了,如果不是很热的话就试下一楼的办法

网友:
通达南桥开机,重做南桥

网友:
打一下PCIA14的阻值

网友:
怎么不去跑一下开机线路,看看开关针接在哪,如果只有南桥负责,那么南桥问题

网友:
南桥发烫,应该是有某短路造成的,

网友:
跑一跑开机线路,如果是SB开机的话就可能是南桥挂了

网友:
io 南桥 网卡

网友:
R310一边是5V,一边是0V是正常的,上电后ATX_PS_ON会被拉落的,要不怎么会上电,不过你这个板子自己动上电,还是这个信号引起的,这个信号没有进南桥,应该是进Io了,你把IO换了吧,应该就不会自己上电了,不过你说南桥烫,严重不,难道南桥也烧了!!

网友:
是I/O开机的。南桥很烫。没有网卡。PCI 14A脚二极管档红笔接地,黑笔接A14,测得1512。

网友:
先考虑Q98是否坏了(是个三极管),再跑线路有可能哪短路了

网友:
USB中间两脚的阻值测得:1。117中间脚的阻值为:001。南桥是否坏了?开机电路为何自动上电?

网友:
这个三级管短路,造成管子一直处于底电平,所有一上电,就开机,先换了这个三级管,不行的话,就是南桥挂 了,。。。

网友:
马上试下。

网友:
还是不是很明白。

网友:
我有块板子 加电自动开机, 关机5秒自动重启!搞了半天没弄好,放了2天自己好了
客户拿回去用1个多月了一直也没出现这个毛病!

网友:
我把Q98拆下后插上电源,没按开机开关测得如图数据,我是新手,不知道正确的数值是什么范围,望有心人指点。0.6V是不是可以导通三极管了?而且开机脚也只有0.6V。

网友:
0.6V是低电平,如果在NPN三级管的B极,不能控制导通,在PNP可以

网友:
I/O有问题,会引起南桥发烫吗?I/O的PANSWH脚待机时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拆下I/O开机脚有4.5V。

网友:
应该是io n

网友:
io n是什么?

网友:
其它地方引起南桥发烫也有可能,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说以解决,怎么看不到,楼主说修的那,修好的???????

网友:
确定南桥坏了,不修。

网友:
有可能是COMS电池电压低了。你可以测量一下电池的电压是3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