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长城ATX-300SEL-P4,还真没想到是电感,搞死我了

楼主(2010-11-28):
拿来一看有待机5V,有PG,短接风扇微动一下。这种现象多是后级输出有问题,保护了,查后级大管,查电容,查电阻,查稳压管、、、、、、,都没问题(中间也简单量了电感,没有短路),就是不行,,最后实在没办法,找了个相同型号的对怀疑的地方替换,换到那个最大的L4电感时问题解决,拆下来装到好电源里面,出现同样的故障,确实是L4有问题。想请教各位师傅,电感除了测通断还有什么样的测量办法(没有专门的电感表时),还有这样的故障原理是什么呢,想不通啊

网友:
电源盒的电感谢有好几个,不知你说的是那一个。

网友:
是线圈短路了吗

网友:
是很多脚的那个吗,不同相之间短路会保护

网友:
最大那个输出电感,各匝间没有短路,正常联通

网友:
这种问题 应该是磁环问题  磁性变差  导致电感发热 不是过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磁性变差,只是输出滤波较差,波纹大,不应该引起保护

我开始也是这样想的,为什么会引起保护,实在想不明白,正常连通,匝间无短路,除了电感仪,还有什么办法能测量。还有怎么知道原来的电感量是多少呢,用别的替代,不是原型号的造成电感量不相同会有什么问题,请教师傅们,谢谢

网友:
电桥可以测量电感和损耗系数,线圈故障的可以拆掉重绕同圈数测量出原电感,磁芯问题的没办法测,可用相同磁芯漆包线重绕,滤波的话电感值相差一点没关系

网友:
匝间短路一般是测不出来的,既然是他的原因引起保护,那他只有短路才会这样。

网友:
工作温度高,漆包线绝缘层失效了,低概率事件

网友:
我坼开过了 线圈之间没有短路 漆包线绝缘层没有损坏  可以肯定是磁芯问题

网友:
继续,怎么才能知道原来的电感是多少,找不到合适的,用了两个个杂牌拆机件的替代,不能启动,只用同型号电源上拆下来的才行,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