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楼主(2010-11-28):
   UV绿油 PCB阻焊绿油       之前我都是用  放大镜 等太阳  紫外光固化
  最近都没有  太阳      怎么解决的?
   你们都用什么设备 固化它的

网友:
我买的绿油直接风干就行啊

网友:
我买的绿油直接风干

网友:
拿到烤箱烤嘛

网友:
条件不允许的  可以用风枪温度稍低点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