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怎么刷bios

楼主(2010-11-28):
hpv3000怎么刷bios???

网友:
把BIOS拆下来用BIOS机刷啊!!

网友:
如果能正常进系统的话,你可以去HP 官方网,下载BIOS 更新程序,那种很简单的,但是你要把笔记本型号先准确,不然刷后会不显示的,,

网友:
没有编程器 就找个一样的料板上的BIOSS换上去

网友:
dos 下  或 拔下来刷

网友:
去百度搜索下。大把的刷BIOS方法。

网友:
  500P     基地找个BIOS   把BIOS  从板取下就可以了呀很好刷的呀

网友:
能开机的  直接刷 不能开机的用编程器刷

网友:
    编程器刷

网友:
把BIOS拆下来用BIOS机刷,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