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330不充电怪问题!

楼主(2010-11-28):
图纸里面的BAT6CELL#不知到是不是电池插入的识别信号

网友:
这个板子不充电  I/O容易坏哦,而且带程序的

网友:
是的。这个是电池识别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厄................回本本波,我修这个板没有程序的啊,开始不充电以为KBC坏了,买了个全新的换了下去还是不充电!查了KBC上面的BTT_CON没有电压,这个信号是电池的BATT6CELL#转换过来的,查得电池本身没有BATT6CELL#电压信号输出,开始我没注意这个信号跑了不少的歪路..............

网友(点评):
意思是电池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