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觸控屏沒反應

楼主(2010-11-28):
三星手機s5230c特然間按觸控屏沒反應 按鈕就正常 是甚麼問題呀 要換觸控屏嗎  請指點謝謝

网友:
这种情况90%是触屏的事,换个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回覆
買了塊觸摸屏換 但拆到這部份不知怎樣拆塊摸 及摸的排線是拉出來嗎
請各位指點怎樣拆 謝謝

网友:
多数是触屏的问题,换下应该行的。

网友:
偶经换手机,三星的用过几款(不过貌似还没有不好用的,但其它机型倒遇到过),一般常见的是物理受伤或者其它原因导致触摸屏本身不良造成的不好用。

第二种情部:如果是ROM程序有问题(比如刷错机,或者病毒等)都能造成能开机,但触摸屏不好用。智能机大都是按键极少如果触摸屏坏掉了的话想打电话操作。。。。基本没戏。

如果是智能机的话,和客服联系一下,有时会有其它临时解决办法,小工具箱软件,按上后会有一些小改善。具体自己在网上搜一下。

说了一些乱乱的,不知是否能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