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350

楼主(2010-11-28):
花瓶昨晚显卡就不亮了    然后换个新的也不亮     是集显     集成在北桥    然后又加焊南桥   现在电流是到  0.8左右  就不动了   求救  是什么问题啊  ?

网友:
显卡 啦。看看周围有没有掉件?

网友:
集显的花屏内存有问题也可能

网友:
看看供电都出来了没,有的话就一定是你的桥没做好

网友:
你的桥没做好 ,电池安装了没有

网友:
从新做显卡吧

网友:
这让人怎么回答,语言表达能力跟我一样差!

网友:
查下内存电压,或北桥没做好

网友:
做桥吧,还是它的问题

网友:
换换北桥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