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C61开机掉线

楼主(2010-11-28):
昨天我接到一个索泰C61的板,开机4秒就关机。插上电源会动开机,  这 是咋问题呀,小弟搞不动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可能是开关电路有元件坏引起 让主板误认为开关针一直被短接  所以关机  跑一下开关针到IO的线路

网友:
最好先试下CPU好坏,AMD的U有问题也会影响的,再清清CMOS。

网友:
自动开机。应该是IO坏了

网友:
情况说的好模糊。CPU散热,或是哪里电压不对。刚修了块CPU下管D极2.3V。能开机``五六秒就保护了。

网友:
散热没有问题,CPU也是新的,板子上面电压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