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945GM 开机掉电

楼主(2010-11-28):
客户拿来一台V3000的机子说是开机掉电,试了下是开机掉电,拆开机子,拔掉CMOS电池,裸板测试用可调电源开机一切正常,不会掉电,断电后装上硬盘,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以为是CMOS放电机子OK了,因为以前也碰到过CMOS放电好了的机子,悲剧开始了,装机接上适配器开机正常,关机后再次开机,晕,故障依旧,试了好多篇,都开机掉电,外设全拆了,故障还是依旧,当拆了CMOS电池后再接适配器,开机正常了,那为什么第一次装好后开机正常呢,也装着CMOS电池呀,后来反复的测试,发现在不装CMOS电池的情况下,开机使用正常,但再次开机时必须要断电后才能正常开机,装上CMOS电池,第一次开机正常,以后不管断不断电开机就是掉电,开机掉电是有时能看到LOGO,有时屏还没亮就掉了,有时能到XP横条。像是RTC电路问题。检测南桥RTC电路各电压都正常。
更换过BIOS芯片及程序,IO,南桥和32M晶振及电容电阻。各位高手帮忙看下,还有那些电路有关,谢谢!!!!

网友:
还是没找到故障点,大家帮我看看 谢谢

网友:
手上正好有一台和你一样的情况的,正在检测!

网友:
等待 高手 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