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VDC-X主板维修

楼主(2010-11-28):
华硕P5VDC-X主板能开机不跑马,主板反面桥旁掉了几个小电容是否有关系,请大家帮忙指导,谢谢

网友:
你可以补上去。一般是没有关系的。都是滤波的

网友:
一般是没有关系的,但可细看有无短线

网友:
你看下IO,要么CPU

网友:
CPU是好的,就是清扫了下灰,就不跑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