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10-11-28):
同行送来一台宏基19显示器。闪屏。修过后,现在的问题是加电会在屏上出现宏基的ACER标志。然后有时候能看到进系统的数字条。有的时候直接就黑屏了。这是咋回事呢?会是驱动板的问题吗?如是驱动板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宏基的标志呢?哪位有同样经历的大哥请指教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点评):
你把驱动板的主芯片加焊一次,不行的话试试刷软件

网友:
可以进到桌面的时候直接换这个显示器看看。

网友:
灯管的问题多点   虚焊了

网友:
你先用通用驱动板  试试吗

网友:
有可能是主机的毛病,换一台主机试试

网友:
ACER  的我修过很多一般都是灯管

网友:
嘿嘿 可能是 灯管接口虚焊 或者露电

网友:
路过 长点知识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还真的就是不亮啊。唉。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其它机器上整套的电源板和驱动板试过,屏是正常的。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教授:是显示器坏了。和主机没关系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是漏电的话,为什么换上别的电源板和驱动板就是正常的呢?

网友:
灯管挂了 接口部分虚焊了 把灯管拆下来重新装一下就好了

网友:
京东方的屏,灯管的问题,

网友:
灯管一个一个的试,应该有一个有问题的。

网友:
那就试下外接两个灯管,试下罗。如果灯管亮下就灭,那就不关屏的事,一步步来吧,兄弟

网友:
高压板也有可能.

网友:
灯管和高压板都有可能,指示灯颜色一直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楼主是不是V193W的型号,如果是,那就是这款显示器的通病了,直接换驱动板,还不行就连电源高压板一起换,我修了两台一模一样的型号,一模一样的故障,反复测试,最后还是要全部换才OK,换的是通用驱动板,那个开关线改得才叫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