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只要插USB就没声音了,奇怪的是,CPU工作率非常高 ...
电脑,只要插USB就没声音了,奇怪的是,CPU工作率非常高,

楼主(2010-11-28):
还有,只要你不插USB,就什么事也没,更奇快的是,从做系统就好了,一插又不行了,系统我已经换了好几个了,该如何搞!
cpu

网友:
打一下USB 阻值。

网友:
电脑是出些稀奇古怪的问题

网友:
是否U盘有病毒?

网友:
考虑一下南桥吧

网友:
重点看看USB_CLK信号

网友:
先查USB电路,看看过流保护管子,
看看USB电压与声卡芯片是同一条路来的.

网友:
首先要确定是否为软件原因,最好弄一个什么资料都没有的硬盘和U盘,这样就可以排除病毒的原因

网友:
觉病毒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USB跟机箱短路了吧?

网友:
千奇百怪嘿嘿

网友:
我认为也是南桥。。。。。或USB供电

网友:
疑难杂症 估计是南桥 因为她管USB和声音啊

网友(2010-12-28):
为啥高手这么多我的问题还没人帮我解答下呢

网友:
南桥问题可能大吧

网友:
1 南桥的问题比较大
2 放到机箱后面的优口试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问题,还没有解决啊,

网友:
高手是靠手,不靠嘴

网友:
为啥别人享受电脑带来的乐趣,我们却承受电脑带来的烦恼呢?

网友:
因为我们还没耐得住寂寞啊,电脑的小毛病多啦,这个就是还没真正去了了解他啊

网友:
搞个纯净版的系统,什么软件也不要装,试试,我以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有的是软件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