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原装865PE反复重启

楼主(2010-11-28):
一块英特尔原装865PE主板。型号是D865PESO 可以正常触发,屏幕能正常显示,但是闪过开机画面,该交由存储设备引导的时候就重启。把所有设备拔掉,还是重启。电池放过电。内存供电,CPU供电都量过。正常,PCI A15脚电压5.6V自动重启的时候有电压拉低的跳变。这个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坏个IO试试吧。没其他的好招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滤波............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前天收到块板反复重启。换条内存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