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不触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怪问题)

楼主(2010-11-28):
前些天接了台IBM T40笔记本
故障: 不定时自动关机

检测:断电后量电压发现待机1.8v没有了   3V 5V 1.2V 都正常
维修:①换了1.8V滤波电容 涛声依旧
          ②换了MAX1845后 就不触发了  1845又换了两次还不触发 IC是好的 焊接也没问题
测量待机电压3V 5V 1.8V 1.2V都有  一按开关键1.8V就没有了 后来又发现有待机时量L11 L9 L10 L15(1845的其他4个电压)对地阻值为0
不带电时量L11 L9 L10 L15对地阻值又正常  而且按了开关键后1.8V没了 量1.8V对地阻值也为0了 对IBM电路不是很了解 所以修到了这里也算是黔驴技穷 无计可施了
求助:如果哪位高手遇到这样的问题 麻烦指教下小弟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十万火急 在线等高手指点

网友:
换一下电感看看。

网友:
我把4个电感都翘起来发现待机时都是电感前端短路

网友:
换下南桥试试吧,应该是南桥的问题,1。8V经Q76转变成1.5V后给南桥供电

网友:
1.5V是正常的

网友:
15V正常 待机时Q76控制角3.3V输出1.5V
按了开机键 控制角变16V 1.5 1.8 就都没了
TB6250换了 温控芯片换了 1845换了
故障依旧。。。。。。。。。

网友:
板子上有短路的地方  具体查查看吧

网友:
待机正常不咯 ?

网友:
细查1845的外围
另外LZ请注意,测量电阻值是在不带电的情况下测量的!

网友:
你主板刚断电去测量当然为0了
放下电应该就不会,要是为0你机器肯定开不起来

网友:
也可能是PMH4没有发出工作信号,

网友:
进来学习,都比较有难度

网友:
好像LZ这个不叫不触发吧?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楼主你确定是电感前面短?这个机子南桥容易出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