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神舟纠结的维修

楼主(2010-11-28):
                                                                           一台神舟天运Q140S纠结的维修
   一台神舟的机子,他的网卡口是坏的,拿来换网卡口,还要再装系统,就开机,能进系统,一切正常的,就拆机,把他的网卡口拆开后,发现他的网卡口找不到一模一样的,只有相似的,就改一下装掉上去,装机试机,悲剧开始了:.....
没有装硬盘前事正常开机关机的,把硬盘装上去,只要神舟的LOGO一过就掉电,掉到0.2的电流,没有掉到待机,再开机还是一样,这下纠结了,因为只动过网卡口,就在把网卡口取下再试一下,插上硬盘还是一样,把硬盘拿去扫描,发现有一个坏道,这个我觉的硬盘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换网卡口的时候是能进系统的。再把网卡口换上,还是一样,就再取下来,看了一下发现bios电池忘记取下来就动电烙铁,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就放电试下发现不会掉电了,但是悲剧又开始了:。。。开机就发现上屏亮一下就灭了【暗屏】,外接式正常的,就拆开上屏,量高压条发现控制信号的3伏没有电压,屏线量了一下是好的,那就是主板没有电压上来,沿着屏线找到一个3极管没有电压过来,这个3极管就在网卡口附近,有可能是取网卡口的时候把这里的电路给搞坏了,换一个3极管还是不行,就打开电路图查开一下发现电路图的是2极管没有办法找,这下纠结了,我在这里不知道怎么排了【请高手指点一下,这个D3,4是什么条件导通的,我也是才刚刚自学电路维修还是新手,非常多看不懂】。。。。。 ,就到上屏飞了一个3伏到控制信号脚就可以了,把上屏装起来,再试一下,还是插硬盘掉电,就找了另外一个硬盘试下,发现可以进系统一切正常,在把网卡口接上,可以了,那就是硬盘的问题了,再把他的硬盘插上还是一样,我就用光盘启动试下,发现只要不进他的硬盘是没有什么事的,进光盘PE,发现他的C盘打不开,要格式化才能用,他的是可以装系统就直接格式化了,把系统装进去,没有想到就一切OK了,
   我没有想到的是他的C盘原来是好好的,为什么换一下网卡口就要格式化才能用??????这个有没有人知道?
    把机子装起来,就好了,好是好了,但是这台机子修的我太郁闷了!!!!!

网友:
这个机也修的真够郁闷的!

网友:
运气不好的时候,喝凉水都会塞牙

网友:
要关完机等个20秒才能动硬盘,还有拆卸硬盘的时候要小心不要太用劲了,磕碰就会造成数据问题。。。。。。

网友:
是啊,最怕就是这样了,,修一种问题,出来第二种问题,所以拆机有风险的啊。。

网友:
神州烂本 人手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