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早一上班接一SONY的进水机322H修好了

楼主(2010-11-28):
今早一上班接一SONY的进水机322H修好了,好开心呀,和大家分享一下,不加电。过程:洗-烤-加焊-换-电亮机,进系统0K,好了,忙的很,晚上再说细节。。。。

网友:
占楼等细节

网友:
楼主,把维修过程讲一下

网友:
怎么没说维修
过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Interesting.说说维修过程啊

网友:
看来真的很忙

网友:
等待你的详细讲解

网友:
进水机器只要进水时间不长 还是好解决。
  时间长了,容易断线、。

网友:
强烈要求楼主上过程!

网友:
顺便图也上来看看

网友:
看样子真的是很忙啊,真的是很高兴啊,仅以此回复贴祝楼主高兴啊。

网友:
呵呵,让大伙着急了不是,不好意思啊,是这样的:早上我进到店里,身后就跟了一个提包的小伙子,到我跟前说修笔记本吗,我说专修笔记本呀,我把机器接过来一看,机子较新,看来是很爱机器的。客户把情况对我讲述了一遍,客户是这么说的:前些日子开会带着笔记本,桌上面放着一个茶杯,有个小姐给他倒茶的时候 ,把一杯水从笔记本的左侧和键盘上面全倒进去了,就再也没有开开机了。在家放了有半个月了,我一听心想完了,我对客户说:你这机子进 水时间太太长了,板子修复的可能性不大,他说你就修修看吧,我说那行,要是修不好就要换板子,换板子是1600,修好的话就是500,那人很爽快。我翻开工具6分种左右拿出了主板一看,好家伙全长毛了,撕开绝缘塑料看里面就象是潮湿的角洛里放着的生锈的烂铁,还有一股难闻的怪味。太忙了也就没有把它拍下来,大家看不到图。我就开始了洗呀洗,发现主供电芯片烧掉了,CPU供电芯片也烧菜了,我先是烤板,烤了半个小时,再换掉供电芯片,再测了一下电路没有短路的现象,我就上电了,待机0.00-0.01跳动,应该不正常,点了一下开关,没有反应,再点还是没有反应。我把板子拿起来看了一下南桥下面,发现珠子发黑,不用说就上BGA把南桥拿下,拿过板子看了看,发现掉了两个点,我肯定这两个点不是我起桥掉的,没有拍下图片,不然你们也能看到这个点是怎么会事了,烂的,铜铂腐蚀的很利害,通过图纸找到这个点的位置,从外围飞线到这两个点上,用漆包线,这两个点在南桥的第二排上,上BGA做好桥后,拿下来上电待机0.03,点了一下开关电流上升跳变,心里暗喜,可能好了,装好机器,装上屏上电开机,屏亮了,SONY出来了,装好硬盘,呵呵进系统了,心里就别提有多高兴了。就是没有拍上图哇。。。。。

网友:
看来还是蛮有眼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