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25不触发

楼主(2010-11-28):
旭日125 FBM南桥 不触发  具客户描述一年前进过次水 修好了 拆开看了 修的有很猛 基本上电源部分的大小元件都换过了  现在坏了 插上电源 待机0.01A 有3V 5V 开关也有3.3V 按开关无跳变 查了下I/O附近的小东西  发现晶振自己短路了 窃喜 以为找到了问题 将一块一模一样可以开机的旭日125主板上的晶振取了换上 晶振上电压正常 仍旧不触发 按开关有跳变了 于是开始一系列行动 先换I.O 不行换了BIOS 然后再是南桥  还是不触发呀, 所换的芯片都是新的 ,反复换了2次上面提到的芯片,旧的芯片装我另外主板上也是好的 证明这些都白做了,87541的168脚触发时无跳变。 仔细拿好板对照量了一天的小元件 还是没查出什么异样
请问大侠指点下迷津 感激不尽了

网友:
查到南桥和IO的开机信号 ,进水的机器零件引脚有长霉连在一起的地方 信号对地 或者是某一路供电对地

网友:
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望大家献计

网友:
进过水 就不好说  没有办法

网友:
这种机子多注意别人修过和进水的地方,是我就退机了

网友:
进过水的机不好修

网友:
楼主,还是注意下时序。
    你换了这么多东西,现在还是不知道问题在哪吧?
           估计你这个就是EC条件没到位。

网友:
进水的机真麻烦

网友:
还是按广达的时序来修吧。建议LZ先看下广达时序。

网友:
按时序来修吧 老换东西只会制造更多不确定的因素

网友:
这个我也看了 我估计问题还是出在EC条件方面 换后面的东西 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大家也知道要是找到问题了 也不会随便去乱换元件  今天下午打算再看下 还不行也算了  呵呵

网友:
仔细检查换过的无件。

网友:
仔细看下时序图吧,不要没有根据的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