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焊接 杜洋的粘锡大法

楼主(2010-11-28):
我看过杜洋的一个24脚芯片的焊接方式,用刀头大块给所有的脚上锡,都上满后用刀头一点点的往外蘸,这方式用来焊接I/O如何?有试过的没?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的,论坛里有很多拖焊的说明,只要熟练了,不用很多锡,很快就能焊好。

网友:
应该是拖焊效率最高了,练习几天就没问题了

网友:
我一般采用拖焊,比较均匀丄锡!但有足够松香!!!

网友:
视频我也看过
技术一般吧

网友:
一般的都是用刀头,将全部引脚膛锡,然后拖锡。也就是利用焊锡的流动性,使相邻引脚粘连的焊锡随着烙铁的移动被带走

网友:
电子厂流水线上的都会

网友:
用好风枪就基本能焊好了 虚焊的再用烙铁加焊下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风枪焊接io比较好,拖焊对于芯片周围狭窄的地方较难以焊接。

网友:
这样好像很费事吧,能把焊锡给蘸干净?

网友(点评):
其实这个你愿意的话,练习一天就可以非常熟练,重要的是你不知道有这么个焊法吧?

网友:
熟能生巧适合自己得救是最好的

网友:
拖焊还在练习,感觉焊锡膏很重要啊,这个蘸锡的方法貌似比较简单一点。

网友:
用烙铁一个脚一个脚焊也可以.就是太慢了

网友:
我在托焊的时候,最后的焊锡,往往很长时间采取干净,有一半以上去不彻底,不知道什么原因?盼望大家给予指点,但是用风枪好好一些。

网友:
拖焊啊?  不用助焊膏吗?

网友:
还是拖焊效率最高就是得练练

网友(2011-01-07):
修过1代内存的拖焊早就练出来了,拖焊焊膏是非常重要的.用BGA焊膏焊出来肯定没问题

网友:
焊膏多了好焊,不过清洗的时候很肮,费天拿水,

网友:
膏多好点,温度400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