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花屏是显卡问题嘛

楼主(2010-11-28):
  一台IBMT42机器,有时候开机花,有时候进系统后一会花并断电。。
是显卡总是嘛?换显卡能好嘛?显卡还点胶了,会不会掉锡点。。?
加热一下能好嘛?能管多久呀。

网友:
不会的,胶点拿风枪吹热,用镊子就能弄掉,底部一般没有胶,直接重新植球就可以了

网友:
很好弄的。

网友:
自己修了一台IBMt42,原先是不显,拆出来重新做桥,可以显示,但出了个问题,开机的时候出现缺色,但 用了几分钟后一切正常,有时候一天都没有什么事情,不知道怎么搞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查显存方面的问题!

网友:
是显卡问题

网友:
同问 显卡重植未果 我有台也这样 读硬盘时间很长 进入系统时候花一下 有时到桌面死机。
这种现象有没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要是显存的问题也不好弄,ATI7500两颗显存周围都封胶

网友:
显卡问题!小心不要把南北桥也搞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