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主板!MS-7267 VRE4.2 945GCM5 V2不跑码

楼主(2010-11-28):
今天来了个V星的主板MS-7267 VRE4.2    945GCM5 V2,这板子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我已加焊了底座和北桥!但还是不行!!!这机子有什么通病吗!!!

网友:
要是都正常就刷下BIOS试下。

网友:
BIOS资料错,IO坏等都可能引起不跑码哦
LZ加焊北桥和U座之前,应该用测试座打一下阻值

网友:
这板子的BIOS资料很难找啊 !谁有啊 !!!!求助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