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电饭煲的保险需要多大的才行?

楼主(2010-11-28):
前几天,我们做饭的电饭煲坏了。我拿到店里拆开一看,原来是电源接口片有东西短路了,把保险烧坏了。我换了一个液晶电源板用的保险,可是拿回去做饭,刚烧了一会儿,保险又坏了。
请问大家,电饭煲的保险要多大的才行啊

网友:
电饭堡的保险有两种,一种是普通的保险,另一种是温度保险,用5A的保险应该没有问题,温度保险要120度的。

网友(点评):
原装的那个保险是标着“165度,250V10A”这就是温度保险吧,是否要找相同的代换呢

网友:
你直接买一个电饭煲专用保险就可以了。很便宜的。一般用功率/电压就可以算出电流值了。不过保险大多是10A的。

网友:
换个10A的保险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非要原型号更换。

网友:
165度,250V10A

网友:
厂家标配为10a

网友:
如果只换一个10A的,没有温度系数,可以不?

网友:
10A带温度系数的,最好配一样的!!!

网友:
晕了,你拆下烧掉的保险丝,到街上买五金杂货的问“要个电饭锅的保险丝”人家就会拿个正确的东西给你。不是什么都用替换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