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J产生RSMRST#的电路

楼主(2010-11-28):
在上面这个图中,RN5VD27CA是什么芯片,还有那个芯片第5角是什么意思,忘高人指点。
芯片

网友:
这是上面那个图的分解,这两个清楚一点,本人刚开始学习,忘高人指点

网友:
就是过温保护。CPU过温的时候,RN5VD强行复位RSMRST。

网友:
RSMRST是什么信号,这个信号有什么作用!跟RTCRST,PCIRST ,PLTRST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
大概可以看成是某个状态的电源正常后发出的电源好信号,这是我的个人理解,不对的请各位指正!

网友:
RSMRST是什么信号,这个信号有什么作用!跟RTCRST,PCIRST ,PLTRST有什么不一样
大家能详细的讲解吗

网友:
RSMRST是3.3V/5V正常待机时给南桥发出的信号.

网友:
RSMRST这个信号在哪里测,最好有实物图最好,谢谢楼上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