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个电源整死我了

楼主(2010-11-28):
最近两个杂牌电源,一个鑫谷,一个博客,两个都是这样的情况,有时插上220V,能正常使用,不管用多久都行,有时插上连待机5VSB都没有,晕死了,加焊了辅助开关管及周边的电阻电容,加焊了变压器,直接把PFC接通也一个样,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喔

网友:
典型启动电阻损坏,很好修的,换一个电阻就好了

网友:
辅助电源的起动电阻变值变大,更换即可。

网友:
辅助电源问题,你只加焊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网友:
启动电阻拆下来测一下,看阻值是否变大

网友:
启动电阻 是连接着电源管理芯片11脚那个电阻么?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就是连接辅助开关管B极的,几百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就是连接辅助开关管B极的,几百K的

还是不懂~~~有图么?请指导下下~~~

网友:
启动电阻是SB开关管B极连到300V,仔细查一下

网友:
经查,确实是启动电阻开路了,有一个330K的开路,换下到现在还没出现过这问题。但想不通的是为什么坏了有时还能正常,一切都正常?

网友:
启动电阻就是启动而已,启动之后就不需要了
有时电阻有点阻值就能使用
有时阻全开路就启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