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怪的电源POWER GOOD问题

楼主(2010-11-28):
这个电源是鑫谷200W的,采用最常见的tl494和lm339组合。奇怪的是电源启动后+3.3v,+5v和+12V各组电压输出一切正常,但就是灰线power good只有0.15v,主板不启动,要到大约1分钟后+5v POWER GOOD才出现,一切就正常了。以为是电压比较器LM339损坏,换了后还是同样故障,再换tl494,也没有用。接着查线路,发现tl494 11脚有个50v,1uf的电容,心想不会是这个电容漏电,导致11脚的电压上不去,13脚的POWER good出不来吧?换了这个电容,还是没用。然后查了LM393和TL494各脚附近的电阻电容,发现都是好的。这下维修就没有思路了。哪位高手知道这个电源故障到底在何处呢?请支招啊。

网友:
PG信号不行跟大电容也有关系,建议换掉两个大电容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昨晚换过大电容了,还是没用。头痛啊。

网友A:
494有没有5V基准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494有没有5V基准输出

有啊,待机的时候就有4.98v输出了。

网友A:
那应该是393或附近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是393或附近的电路有问题

我也认为这样,但查各个元件都是好的,阻容元件都没有变质,就是找不到故障点。这个电源本身不值钱,但把故障找到是对维修手艺的一种锻炼,还是想把这个电源搞好。

网友:
300V的大电容电压是否平衡,不平衡的话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过了,是平衡的,各157.3v。

网友:
没思路就多看一些贴子,多看一些案例吧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314021

网友B:
还是觉得393外围有问题,找个电路图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觉得393外围有问题,找个电路图对一下

嗯,那我再检查试试。

网友:
首先测一下LM339的10、11脚电压是多少,11脚应该大于10脚才对。如果这里正常,就查一下13脚接+12V的电路,看一下里面的4148二极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解答。这个电源的POWER GOOD还有一个怪毛病,就是把电源放在那里很久,就是2--3小时以上吧,短接绿黑线,power good就不会马上出来,为0.15v低电平,等1分钟左右power good就为正常的5v了;但等它出来后,马上断开,再重新短接绿黑线,再测,power good就会马上出来,多试几次也是这样。但放一段时间后就不行,时好时坏。头痛。

网友:
实在找不到故障点,干脆断开13脚POWER GOOD,直接在红5v接个电压作为power good信号不知道行不行呢?

网友:
该电源已经修好。仔细查看电路图,发现339 的13脚与+5v通过一个电阻相连,电路图上阻值为1K欧,测板子上的却是812欧,心想是不是这个电阻阻值低了点,就换成了1K欧,结果出人意料,问题解决了!但还是不明白原理是什么。应该是厂家设计的时候该电阻阻值用低了。哪位知道原因呢?

网友C:
812欧,是在路测的吧,如果拿下来测还是812欧,感觉不是电阻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812欧,是在路测的吧,如果拿下来测还是812欧,感觉不是电阻问题。

拿下来测还是812欧啊,换了1000欧的上去就完全好了。真是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拿下来测还是812欧啊,换了1000欧的上去就完全好了。真是奇怪。

电阻阻值没见过变小的,如果是这样,电源出厂就有问题咯?

网友:
应该是的,这个电源原本就是这个故障,各组电压完全正常,就是隔了很久才点亮显示器。我花了5块钱从js那里收回来的。

网友:
你把原电阻再换回去,看看是否故障依旧

网友:
回复 网友E:

对,有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