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5b 不开机

楼主(2010-11-28):
今天接到一台6515B不开机,触发硬盘指示灯狂闪,风扇狂转不显示。换AMD CPU 北桥显卡 南桥 刷BIOS均不行 》》》求助中!!!!!
刷BIOS

网友:
今天接到一台6515B不开机,触发硬盘指示灯狂闪,风扇狂转不显示。换AMD CPU 北桥显卡 南桥 刷BIOS均不行 》》》

网友:
你不接硬盘试试吧!你看看待机电流,怎么样啊!开机电流都到哪啊!不要盲目的换东西啊

网友:
不明确 上来就换东西

网友:
你说的这个东西非常好

网友:
待机,开机的数据什么都没有怎么帮?

网友:
这个机器只能用原装电源 可调电源插上不加电的 没法看电流啊

网友:
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南桥北桥显卡,楼主百虑一梳,还有CPU座子,是不 是应该考虑?

网友:
很犀利的维修思路 学习了

网友:
楼主换了电源试了没啊 这机器要原装电源

网友:
换原装电源试了 换是老样子

网友:
最好不要再没找到准确故障是换东西,这样故障范围就变大了,很难在修好的。

网友:
这个机子通病,烧CPU!LZ换吧!

网友:
各路电压怎么样

网友:
Lz什么叫不开机,还触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