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芯片爆了,请教大家没有图纸怎么处理呢?

楼主(2010-11-28):
    修一台明基G2020HD的显示器,不通电!拆机发现电源板的电源管理芯片IC601 炸的面目全非,因有图纸知道是IC601是TOP258PN ,电源管理芯片爆说明该电源板严重短路,更换保险F601  IC601  IC602 <光耦>  ZD601<15v的> 和整流管D706,
通电18V 5V和3.3V正常输出,开机OK !
   因有图纸知道电源管理芯片型号,维修起来比较顺利,如果没有图纸,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
图一:电源芯片爆

图二:电源板维修点

网友:
很不错的啊!是的有图纸就是方便啊

网友:
真是不知道你发这个上来是为什么,搞好了没有呀

网友:
楼主:能否把图纸发上来共享一下。

网友:
楼主当然搞好了。这是给大家分享的!

网友:
楼主把图纸发上来分享好就好了

网友:
这种状况很长见,楼主差的是什么原因造成炸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D706短路,将电源板炸飞或拖死电源板!
因为在没有换D706时,电源管理芯片换后通电就烧,把D706换后就好了!

网友:
早期的内含开关管的只有PHILIPS  TEA1523    TOPXXX系列
飞兆的要晚一点。

网友:
MD706短路,将电源板炸飞或拖死电源板

网友:
没有图纸,只能跑电路看引脚功能,然后按照PDF资料找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