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31 南北桥供电场管 非常热 附图 有进展 已更新

楼主(2010-11-28):
型号:七彩虹945 Conroe series 2.3
故障:1号的场管对地阻值60左右,北桥左测的场管对地60左右。
用假负载通电后1号场管温度正常,2号场管温正常       1号 2号 GDS极的电压正常  南北桥温度正常
但是一但安装上真U以后,1号场管温长升很快(我在场管上滴了一点水,水大概5秒中就干了)
2号场管温度正常       南北桥温度正常       CPU正常跑码。怀疑可能是北桥内部短路。

不知道对不对

更新:
看了坛子里面其它兄弟的维修经难,用示波器测了一下1号管的G极,波形竟然是这样的

测了一个CPU周围的管子,这才是正常的方波

正在找这个管子的驱动W83

网友:
检查外围电容电阻有没有脱落虚汗

网友:
贴片电容 电阻 检查过了,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还在上面滴水?高手,玩玄的啊

网友:
比大米粒大小差不多的水滴,这样更真观一些。

网友:
W83 能用 RT9173来代替不?

网友:
你的电容有没有换上去啊]

网友:
不行,   如果你不怕把南北桥干掉的话可以尝试一下。代换成功的话给大家说下,
还有你这板是不是南北桥那边爆了电容了,要是那样的话应该就是W83321g坏了。
你板子南北桥那块没电容吗?

网友:
南桥的电容我去了,一开始怀疑是电容的问题。刚才找了一个好的W83321上去了,还是不行。G极的波形还是刚才那样。看来得把电容安上去了。在试好的W83321之前,换了一个RT9173,板子直接不复位。看来不能替代。G极电压只有0.7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根据你哪个波形可以看出来,1号管大部分时间都在放大状态,功耗大大增加,当然发热严重了

网友:
现在没有头绪了,W83321已经换过了,G极的波形还是老样子。

网友:
电容补上呀,看你的板子,电容好像没上吧

网友:
把电容补上去  然后换个83321的  把那二个 三级管也换了  这样就好了   我有修过。。。

网友:
不上电容怎么行,今天修一快K9N的板子,桥供电的三个电容鼓了,可能被客户自己看见了按下去了,但还是不跑码,我换了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能  只能用W83321G/S

网友:
换W83321和MOS管和电容试试吧。

网友:
换个U试一下

网友:
电路在工作时,滴水可能会烧电路的,,

网友:
放水。。牛。。你咋控制的那么好。。没多下点。。(不行的话把管和lc都换了。。在把电容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