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5570的笔记本键盘有部分键不能用!

楼主(2010-11-28):
ACER5570的笔记本键盘有部分键不能用!3  I   H ;  查 借口到EC的对地阻值,分两组,看电路图上有2组信号 MX0-7和MY0-18,其中MX0-7的对地阻值为450左右,MY0-18的为710左右。EC加焊过,还是一样,求解!!!

网友:
测一下从EC到键盘有没有断路,看这样的故障最大可是断路了

网友:
换键盘呀,还搞这么复杂

网友:
EC到键盘借口的对地阻值都啊!25条线 一条线是接地,其他先的对地都有400-700!键盘应该客户换过了!是同行送来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