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路过的高手进来给个思路,在线等。

楼主(2010-11-28):
今天客户送来一个IBM G40的本,暗屏,第一反应就是灯管或高压板问题,拆开后接上我的灯管,不亮,确定是高压板的问题了,本来要换个高压板的,可是他这个高压板上接的有喇叭和一排指示灯,通用的上不上,就想借这个机会研究下高压板的修发,在论坛上看了好多修高压板的文章后一头雾水啊,现在把这个高压板的图片传上来了,请各位高手看看,给下思路,应该测哪里。
我量了一下,那个大大的变压器(升压器是不是就是这个啊)应该怎么测量好坏,上面最大的那个IC型号是0Z960S,我量的这个变压器有四个头的那端用黑表比接地,正表笔量四个引脚和地线全通,反过来量只有最边上的那个通(就是和大电容很近的那个),和他很近的那个大电容两端用万用表正反量全通。我在线等,希望大家多献言献策,我马上实验。

网友:
真的是在线等啊,期待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A:
把他的板从最后一个指示灯的位置剪断,然后找一个小号的通用板改上,这样他的指示灯就保留了

网友:
OK,解决了,我就是这么解决的,哈哈,不谋而合了,绝缘问题我就垫了个纸片,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有绝缘胶带的话,一扎最好

网友:
为了节省空间,我把原装板上不用的原件都吹下来了,垫了个厚厚的硬纸片,这样绝缘应该不会出问题。手上没有绝缘胶带啊,它长什么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他的板从最后一个指示灯的位置剪断,然后找一个小号的通用板改上,这样他的指示灯就保留了

这方法你也想得到,高,学到了哈

网友:
我有这 高压条  50 要不要
  你直接把灯减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已经搞定了,谢谢~

网友: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