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笔记本故障。

楼主(2010-11-28):
下午接到一台SMART.power的
笔记本
。没有型号,后面的出厂日期,SN都已经看不清楚了,晕了,打开一开,内存跟台式机一样的,难关这么大。这是什么牌子?无显示,用可调电源点,电流到2.20左右,报警一声,闪一下屏,回落,有时候。拿了光驱,硬盘,内存还是一样。请问各位这是什么牌子?这个是什么故障?
笔记本

网友:
这中机子, 还没遇见过, 爱莫能助啊。

网友:
莫非是传说中的便捷式台式机?

网友:
太老了,也没必要修了,你要是知道版号,我可以帮你查查

网友:
这个我也收到过,几十元收的,拆了个屏,别的扔掉了,板子跟台式机差不多大的,奔四的

网友:
神州的机器吧,很早以前遇到过

网友:
太老了,客户愿意给多少钱修啊?

网友:
修这种机子能赚到多少钱?别浪费时间了。

网友:
感觉都显示了 !看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我刚开始修电脑不久,入行一年吧,很多东西我都要见识见识,只是为了多学点东西。谢谢各位兄弟了,

网友:
前天也搞了台神舟的这个样子的!

网友:
这机器会不会拆机在安装一下就好了呢,,,拆开一般就会有你想要的答案。

网友:
老的机器我有好多,

网友:
见过ASUS的移动PC

网友:
这个是移动PC 也没10年前的机器这么夸张 最多6 7年前的产品 台机内存 无电池 块头很大 做工垃圾

网友:
这个机器现在修的人也少了。你用6A电源试一下,这个电流比较大,我也修到一台就是电源出问题了

网友:
移动PC可以按台式机的维修思路走。楼主可以把屏拿掉外接看看,感觉是刚刚点亮机器就保护了一样。

网友:
这样的机收多少钱一台,想收屏做显示器用

网友:
呵呵。。。这机子我修到过,拆开,装好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