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路由器发热造成的故障?

楼主(2010-11-28):
老是连不上网,搞了半天是,路由器的问题,什么原因?

网友:
楼主想问什么?

网友:
知道是路由的问题了还来问什么勒..换呗..

     自己懂的话..拆了...看自己能不能修.

网友:
不行就换一个了。不会修这个东西了。

网友:
换个算了  价格又不贵  才3  4  十块钱  没有修的必要了 吧  你 修好 给客户 收多少钱 啊     能收  50?

网友:
是阿,路由器容易发热,有些朋友总爱将路由器和猫等叠放,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不但热不稳定,还容易让这些烧坏

网友:
先单机拨号 通过 网卡设置为自动 接上路由器 看能不能登录 不能登录硬件复位路由器 再不能登录 挂了 登录后设好账号密码

网友:
都不知道你在问什么?

网友:
呵呵,路由器热稳定性不行了。

网友:
什么路由那么差呀,路由坏很正常。

网友:
路由器很热也很正常的,但应该能上网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