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灯管改双灯管的问题

楼主(2010-11-28):
请问TL494构成的四灯管高压板如何改成双灯管应用?请高手指教

网友:
不用改了,要用的两接口上接灯管,另外两个空的接口上焊上高压电容。就行了

网友:
把两个一组的接口非高压输出端并接,再接上两个灯管就可以了。

网友:
4灯改2灯后,亮度根本不行,,,

网友:
没必要这样改吧,得不偿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