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vy22x rx-l 有待机但不触发

楼主(2010-11-28):
客户拿来时说装了系统后就没法开机了,插可调电源后触发到0.7左右就不动了,拔插内存后还是老样子,插内存和不插内存,前后电流跳变几乎一样,怀疑内存没过,先查了下内存的供电,内存旁有块供电芯片max1845查pdf,7脚有个pg信号没有,想到时钟信号没给,因为nec的机子修的不多,不知道怎么上电的,查了下论坛的帖子,说比较容易坏电容,就查起了1845周边的电容,一查一大片滴滴声有好几个两边都对地了,估计有短路导致被拉低了,只能一个个拆下来测,终于测到一个电容被击穿了,旁边一个保险也烧了立马换上好的,附图坏的位置

换好后跳变也正常了,上屏logo也出来了,依照客户要求准备重装下系统,重点来了,格式化完,当把光盘文件复制到c盘的时候,大概复制了20%左右,啪嗒一声,掉电了,一想,遭了是不是那又烧了啊,裸板一测没烧啊,不过又拉低一大片,是不是别的地方烧了,上电一测,MY God 不触发了,刚才还有0.7多呢,现在变成有待机不触发,待机电流为0.038左右,按开关毫无反应,求高手解答nec待机状态时各供电芯片的待机电压的情况或待机时一些为开机准备的信号,已知这机子待机时没3,5v的开机后才有,求高手给个思路,小弟在这先谢过了。。。

网友:
求高人支招啊

网友:
你是乌索普?

网友(点评):
老大,这里不是海贼王版块,别占楼~~!

网友:
NEC 待机没有3V和5V,按开关后才会出来。一定还有短路的地方你没查出来。

网友:
先查一下触发电路看那里有问题

网友:
查一下F7旁边的电源管子烧没!

网友:
NEC的板子修的少,期待LZ的答案

网友:
可能是南桥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F7 6L能说的详细些吗,没搞明白,能发张图纸的话最好了,结果修出来的话会尽快写在帖子(可惜思路还不是很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