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联想L215wE显示器不显示

楼主(2010-11-28):
经检查发现插上信号线看指示灯正常就是不显示,用通用板试过确定屏没有问题,电源部分电压正常,最终确定是驱动问题后更换24C16WP后问题解决了。

网友:
我晕~~楼主大哥就能说详细点不?
图文解说才能学得懂~~顶你~

网友:
就是清24C16   OK了

网友:
这也叫原创哦   就几句话就打发大家了

网友:
24C16中的菜单数据值丢失了,这问题现在少碰到了,奇美的15英寸这问题以前是碰到的多。什么偏色,有灯屏不亮,大多是这个问题的。

网友:
联想的显示器  屏线做的很不好  易松动 造成白屏

网友:
就是呀  24C清一下就好了  我向来都没换掉过

网友:
24C16如何清啊,这里边不是有菜单的数据吗?如果清了,还可以开机吗?

网友:
楼上的24C16那是一个白平衡信息存储器(用户信息存储器)里面的数据出错会造成显示颜色不对或屏无显。可以电擦除。或换一个空白的上去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