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收了个主板ibm的,心里想好主板,478架构无奈啊

楼主(2010-11-28):
收来40元买的的,带来,是找不到开机线在哪里,上点后,找了半天也找不到开机排针,高手们进来指点一下啊,

网友:
抓图来看看。可以从IO 脚跑线

网友:
找IO的型号的PDF图。直接去触发IO.

网友:
万用表打到蜂鸣档,红笔接地,黑笔去排阵上去划...
跳到dc档,测排阵上有3.3或5v上拉供电的
ibm的应该会自动触发的呀?是不是触发电路已经坏了。。我前两天修好两块服务器的主板一块ibm,一块intel,我也不知道触发排针在哪里....但是是自动触发的...

网友:
上张图啊,我也碰到过,我是拿个改锥看到有排阵的地方就划,很快就找到了

网友:
昨天修好了,是cpu坏了,不启动,不复位,换了个奔4 1.7g的复位了,不跑码,跑了一个90 我以为bios坏了,我想ibm的板质量很好,量了下晶振,有波形,但很弱,我压了下南桥跑码了,接显示器亮了,我怀疑,在ide口边上有个8针的接口,挨个点吧,关机了,嘿嘿,我想是桥虚焊了,只有风枪,现在气温低,风开5,温开5,将焊膏沫上,将主板立起,把汗膏吹到桥下,再放平板子,用锡纸围了一个方形的筒,把南桥围起来加热有4分钟,看锡珠都亮了,轻点桥,动了,降温,后,在试机ok   此版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