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 一开就短路

楼主(2010-11-28):
客户拿了个IBM R50E机器拿来的时候是短路换了个Q25的MOS管不会短路了,待机电流也正常0.03拿镊子一开短路的声音电流能升到0.45到0.55左右马上有掉然后又回到0.03,以为换的MOS管不对,又找了一样的板子把那一对管子全换了,量上面的电压IBM H4芯片旁边的D33的三级管连着H4的那脚对地量电压短路,另外二只脚都是3.3V,拆了那芯片发现背面股了,换了一个H4不行,待机都0.01了,买了一个同样的芯片回来装好待机有0.03了,现在是换了H8跟62501也还是一按开关就短路,情况还是一样,论坛里的高手指教下

网友:
各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

网友:
应该是哪个桥短了,或者看下充电部分和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