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8):
接到一片soyo AMN5HL-RL 主板,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点开关闪一下就灭了,一般到第四。五次才可以点亮 而且能进系统 正常
求助各位分析下,,
主板
求助

网友:
刷BIOS 座子空焊会这样·

网友:
用眼睛看主板上有电容爆没。

网友:
总之目检一下,没外观问题就刷BIOS吧

网友:
此故障很是令人头疼!只能长期观察才可定位故障处所了,正常时可用酒精棉冷却所有电解电容看还关机吗?别忘了找到毛病时分享给大家啊!

网友:
感觉像是上电保护,我怀疑是不是有场管之类的短路了,过不了多久就会直接烧掉保护。
或者换电源试试?

网友:
楼主修好了分享经验,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感觉应该是和板子上的供电有关。查查相关的原件吧。

网友:
有时桥虚焊会那样。有时开的起有时开不起`。`特别是南北桥一块的那种

网友:
换过CPU试下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