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联想SL410不开机

楼主(2010-11-28):
一台SL410的机器拿过来的时候已经在别的地方修过,动过南桥,我先就把南桥拆下,测得3V电感对地阻值偏小,上电后0.18A单片机有发热,就拆下,3V不短了,接电还是0.18A的电流,因为我手里只有一个单片机,不干直接装上,求助各位大师帮忙解决,在此先谢谢。

网友:
哇,我也有一个这样子的,不会吧,通病来的吧,不会这么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