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完全看懂电路图

楼主(2010-11-28):
怎么样能完全看懂电路图。本人只会看一部分,还是有一些不会看希望懂的高手能指点一下,就是当某个芯片在输入A信号就会输出B信号?怎么区别它们的英文字母?怎么知道  当有输入此信号就会输出什么信号

网友:
也就是时时序吧

网友:
这个目前还没有发现A+B=C似的通用定律

根据信号之间的关系来判断其功能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每个厂家和第个厂家不一样的吧

网友:
我也想要这样的资料啊。。。我也只看懂一部分。。

网友:
这个需要慢慢积累经验。没有一下子就可以看懂电路图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我的表达能力有问题吧,我说的是比如 A,B不是A,B的名称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星哥  一直追着我的头像   有点纠结

网友:
A 为内存主供电 独立显卡供电
B 为内存辅助供电 CPU辅助 南北桥供电及接口供电等
C 为CPU核心供电
最后为屏供电
仅个人理解。

网友:
我觉的最终还是要对电子电路原理要清楚,

网友:
关于这个,你去研究几年数字电路方面的东西,你就可以很轻松的看明白了。

网友:
几年  到时黄花菜都凉了   不过还得老老实实,把模拟,数字,电路  学好先!

网友:
这个跟电路图没有关系吧!里面的各个信号由厂家自已定义吧!

网友:
那些是基础,把基础弄明白了。我想会很容易入手的

网友:
一看图就晕呀

网友:
CORE 核心供电
A\B表示芯片组供电,内存、显卡
M表示待机
aux表示辅助供电
P表示屏供电
MUBAY光驱供电
DRV是控制信号
我知道的就是这么多了,一般图纸上的信号好像也就是这么多吧。谁有我也要学习下。

网友:
我对图纸一点都不懂,怎么办?

网友:
貌似我也问个这种问题,结果回答是慢慢积累,不是一两天就懂的,杯具。。。。。。。。

网友:
学会看图没那么简单的,从基础开始。

网友:
好色的头像!

网友:
把数字电路重学一遍。

网友:
是要慢慢学,但是想要学会了的给点经验,是要怎么学?怎么才学得好学得快。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懂的话找老王退钱

网友:
谢谢陈哥的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