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美逊19寸 4:3液晶开机3秒暗屏

楼主(2010-11-28):
拆开发现高压部分管子、电阻、变压器发黄。有一变压器引脚糊并有轻微响。换了变压器还是自动暗屏。多次拆装后发现只要套紧背部屏蔽铁壳就暗屏。拆开就正常。请各路高手帮忙指导。
暗屏

网友:
高压板或灯管有漏电,造成的保护吧

网友:
高压板肯定不会。灯管有可能。如何搞?拆灯管?

网友:
高压不会漏电,灯管有点可能性。如何修?拆灯管吗?

网友:
笔记本要是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是要换灯管了

网友:
手上有高压板吗?上个看看。

网友:
有异常马上断电,如果有异常基本就是灯管的问题了。

网友:
我的和你的问题一样,现在就没有要那个壳了

网友:
灯管不装壳完全正常啊!

网友:
是不是,有高压漏电的可能,有的机器就是高压对铁壳打火,离得太近了,加强绝缘,或是线路有问题

网友:
可以肯定 灯管有漏电的地方,LZ仔细找找

网友:
仔细在查看一遍 看看是不是 有的元器件不行了

网友:
非常值得注意,就这牌子的显示器,有种特殊DCR功能被你开启了,在菜单里调,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我发现菜单好像锁死了。调不动是这样吗?13楼?

网友:
在灯管的两端用热缩管套起来,再或者灯管虚焊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