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H82801Ib能换82801IR吗

楼主(2010-11-28):
一块升技X48主板。南桥烧了。南桥为NH82801IR!!!手头上只有NH82801IB。请问不要阵列功能的情况下能不能用IB代了IR呢??谢谢!!!

网友:
焊上试下嘛,基本要相同型号代换

网友:
差不多是可以的

网友:
可以的。已换上去。进系统跑3D,网卡,声卡都很正常。但就是1394认不到。客户说不需要1394。所以已经交货收钱。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