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有个WD的硬盘 开机就 卡卡响 能修吗

楼主(2010-11-28):
PQ DM 都检测不到硬盘 BIOS下可以看到的  另外有一个装过ROS软路由后 就不能用了 不知道为什么 装系统很容易就蓝屏 或者进不去 DM pq都是进不去  本人菜鸟 还望指点下

网友(点评):
维修硬盘是一项细致的工作,不像主板那样可以随便。这种问题驱动板上软件丢失,磁头偏移或坏

网友:
还有维修的价值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WD的硬盘,一般不建议维修,没价值了,有磁头磁撞的声音多数为磁头物理故障,要换磁头了,也有少数是因为驱动芯片问题引起的。不过只是少数

网友:
基本上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WD的盘有许多敲盘也是可能修,应该说修复率能达到5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