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027怎么做绝缘?

楼主(2010-11-28):
买不到C3866,买到的C5027是有金属散热片的,请问大家是怎么做绝缘的,实在是找不到绝缘锣丝的那个小胶管。

网友:
买不到C3866,用D1887也可以,不用做绝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D1887是全塑封的,当然不用做绝缘啦。

网友:
找块云母片,以前电晶体都用它来做绝缘

网友:
从废的电源盒中取得。

网友:
可能是拆出来的小胶筒比较短,一扭紧镙丝就会短路了。郁闷。

网友:
拆料板的肖特基或电源管的绝缘片

网友:
想尽办法节约成本,找结缘片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绝缘片好弄,那个绝缘锣丝的小胶管才难找啊。

网友:
C3866我们是买拆机的,不难找      至于楼主说的那个镙丝上面套的  绝缘锣丝的小胶管  随便长个1007  13009   就大把

网友:
先用云母片做底层绝缘.锣丝位找不到胶套的话,可以用常见的绝缘纤维套套好,上面压紧的地方用一块没有铜皮的电路板穿个孔压就可以了,不过装好后要先测试有没有短路.
不过其实那些绝缘胶套和云母片在一些废电源或废板上很容易能找到,也不需要那么复杂...

网友:
找根废USB线把里面线抽了用外面的管,剪稍长点,拧进去之后长出的部分正好堆在螺丝头和散热片之间,只是穿螺丝的时候能稍微费劲点,拧上之后拿表量一下螺丝和管子上的散热片没有短路就OK了